vy10f/bh-m 屡烧电容

楼主(2009-12-29):
这块主板接电源电流表 就跳到3A 主板短路 检测发现总电路断了  煅烧查出是个电容击穿 换上后ok 加电能显  装机拷机 两小时后听到 电源喀一声机器就黑屏了  接上电流表一看 又是老毛病 短路 这样来回 修了三回没找出原因 每次烧的电容都不同 有遇到的 给点点 是哪的问题

网友:
不开机 单插电池 发现电流是0.8 两秒后突然升到1.6A   怀疑可能是充电电路出问题  手上没图纸  不好查啊 有图纸帮忙给传个 感谢

网友:
等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