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 V5REF_SUS 惹得祸,x61 进系统奇慢,进bios设置也要半天。

楼主(2009-12-29):
客户反映1个月前进过水, 但是一直没有影响,正常使用。

先清洁一下主板,没有发现特别腐蚀的地方,可能进水不多。

机器速度慢, 首先看温控部分,正常的主板就是不装风扇,跳过风扇错误,也可以迅速进入bios设置呀。
同时也排除cpu供电, vid0-6 识别脚的问题,也排除了H8的可能。

停滞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思路了。
还是从头开始,先检查进水现场吧, 在20倍放大镜下,终于有了发现。

网友:
图片看起来有点糊涂,对照图纸就清楚了。

VCCCM 和 VCC5M 给南桥的 反馈电压 通过 D24和 r363 ,之间断线了。
这样南桥的 V5REF_SUS 信号就不正确了。为什么导致系统奇慢,我也搞不懂了。这个断线连接上,一切正常。

这个南桥基准电压,对于南桥有哪些作用,高手指点一点。

网友:
进水的板子,说简单也简单,说麻烦也麻烦,没有道理可循,最重要的就是细心啦!

网友:
可能除了开发人员知道为什么断了V5REF_SUS变慢外,没有人知道了

网友:
系统能正常使用,就是运行速度慢,是不是和CPU运行速率,总线速率,内存速率有关,个人感觉本例是不是这个电压影响总线控制门电路的工作,导致有效传输数据少引起!

网友:
这里有sus信号 估计和休眠有关了 意思好像是没插适配器之类的东西就进入类似休眠状态吧
  查了下ich8的pdf 这个脚是参考5伏的输入变化范围。这种电源不是预期
被关闭,除非系统是在或台式机的配置不插电主电池被删除或完全排空和交流电源不可用
移动配置
Reference for 5 V tolerance on resume well inputs. This power is not expected
to be shut off unless the system is unplugged in desktop configurations or the
main battery is removed or completely drained and AC power is not available in
mobile configurations.

网友:
要是我。肯定先换南桥了。哈哈 台机的好多进系统慢都是屏蔽USB就可以了。。。南桥是祸首!

网友:
好多进系统慢都是屏蔽USB就可以了。学习了。

网友:
反馈电压,不稳,,??会导制机器类似休眠模式和电池模式吗,发现基地很多帖上都有讲到这些内容,究竟那几方面不正常会导制,机器特慢,??

网友:
这个反馈电压过不来的话,就会导致南桥停滞状态了,,我认为吧应该是南桥内部一直在等着接受信号,等不到就只好休息了。。。。有点像开机时序那样,,,没有楼梯他怎么下楼啊。。只能在那里坐等了

网友:
V5REFSUS 是SUS电压~~南桥在G3的状态下的第一个电压好的讯号,楼上翻译的白皮书说的就是G3状态
只有这个电压正常后,外部送来RSMRST#后南桥内部的逻辑电路相应的拉低S3 4的信号,这是在G3到S5之间的过程~~
这个电压要不正常的话,会造成楼主说的事情,我也解释不清楚,但这个电压不正常,南桥应该工作不正常的~~

网友:
这个可能是这条线腐蚀了,, 接触不良导致的结果,而并非真正短线吧,, 不然SUS电压完全没有 是不能正常开机的,,S3拉不起来的话 顶多进系统就在休眠吧

网友:
楼主很细心,, 用放大镜就找到断线了 呵呵,, 我可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或许会考虑去洗板子。

网友:
呵呵 再次回帖一下,,原来进系统慢,进BIOS慢是由南桥引起,,那推测一下,机器进系统本来有好几个引导项,选来选去都不引导是什么导致的问题??

网友:
楼主有心了,
不知道修了多长时间,顾客有耐心等吗?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看来把这些多如麻的信号搞懂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网友(2010-04-30):
恩,越是怪毛病越需要我们细心。。。

网友(2010-06-16):
放大镜果然管用,修的够仔细,学习了,

网友(2012-10-11):
呵呵,修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