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 开机cpu风扇 转一下就停

楼主(2009-12-29):
开机cpu风扇 转一下就停,在开机没反应 侧atx插槽对地阻  绿线为1100+, 绿线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网友:
你是不是触发了就风扇转一下  然后再触发 也不好使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这个是  加电保护
有短路的了  你测一下U电路的管子吧
要是触发转一下   过一会  又转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风扇不转后不要拨掉ATX,量绿线如果是0V,则短路保护,如果这样,才拿掉小四方头,如不保护就是U供电部分出问题

网友:
可以不插小电源看下会通电不  会通就是CPU供电那边有问题,还有COMS跳帽反了也会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