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R的主板CPU附近有个可以跳线的开关是做什么用的 ...
ASUS A6R的主板CPU附近有个可以跳线的开关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9-12-29):
ASUS A6R的主板CPU附近有个可以跳线的开关是做什么用的??
cpu

网友:
应该是调频率用的

网友:
是超频用的吗???具体怎么操作的??谢谢

网友:
是超频用的,超不好要烧的多哦!谨慎!

网友:
具体能给个解释吗???

网友:
超频的 打到右边是超频开启 1.7可以超到2.26 但机子不稳定 时常死机 不建议开启超频功能

网友A:
是调频率开关,来调上不同的频率的CPU用的

网友:
超频用的,会烧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