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快进,千年难得一见!)华硕P4P800-E 上假负载一切都正常,上真CPU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9-12-29):
昨天客户拿来一块华硕P4P800-E,

南桥型号为:FW82801ER

看上去是雷打坏的,南桥上面打了一个洞,而且CPU供电管被人换过,应该以前有人修过.
我在料板里面找到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料板,把南桥换了上去,换好后,

我上假负载,整板电压都是正常的.以为好了,喜死了!

没想到,上真CPU复位灯常亮,而且CPU供电管(MOS管:下管)无电压,上管有12V,时钟蕊片也没工作.上假负载就全工作,CPU供电蕊片也换了一个一样的.还是一样.

郁闷了,只好来基地学习一下了,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难道还是桥的问题?
在线等,有点急!

网友:
上真U后量电源IC的EN脚,VIDVCC,VID信号
想快就先换电源IC试试

网友:
电源IC也换了一个一样的,无果啊!

上假负载,时钟,复位,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VIDVCC=AF4电压是多少?上真U后EN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VIDVCC=AF4电压是多少?上真U后EN脚电压是多少?
引用 网友A:

我把电压发上来了,你进来看看吧!

打雷坏的板大部分网卡都会坏,我把网卡也拆了,无果.

新发现:刚才测电压的时候,发现北桥有点烫!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是不是原来是,换一个普通的CPU再试下

网友:
会不会是U座 或是一修把小元件吹掉了

网友:
这个当然换过了。

网友:
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料板,对照了半天,没有掉东西.

网友:
北桥发烫,中间的南北桥供电是否正确

网友:
换其他CPU看下,可能频率问题

网友:
北桥发烫,中间的南北桥供电是否正确
引用 网友C:

南北桥中间的电压有1.5V

网友:
IO有没有问题啊,雷打了,问题就复杂了噢.

网友:
北桥也换了吧。

网友:
晕,打雷的板子可不好说了。雷电流电压高不知道击穿哪个元器件。换块吧

网友:
VCC_VID电压是多少?
CPU座没有扩孔吗?

网友:
VCC_VID电压是多少?
CPU座没有扩孔吗?
引用 网友D:

上面图上有我测的电压.

网友:
还是南桥的问题,要么南桥有问题或没做好BGA,还有可能南桥底部漏电。

网友:
VIDVCC=AF4电压是多少?上真U后EN脚电压是多少?
LZ还是没找到VCCVID呀,版主说的很清楚U座AF4位置测一下

网友:
VIDVCC=AF4电压   在哪个位置?

能发个图过来,注明一下吗?

我直接让客户给它判死刑了!!!!

搞得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