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的板子 清COMS 开机 不清不开

楼主(2009-12-29):
神舟的板子 478 清COMS 开机 不清不开 VIA的芯片 刷bios无效 请高手指点
刷BIOS

网友:
不开时是什么现象,是不触发还是不跑码

网友:
U座里可能有脏东西

网友:
诊断卡代码是多少

网友:
不触发 一清COM 就正常开机

网友:
coms 电路或南桥问题

网友:
跑跑和5VSB有关的元件看看吧,还有晶振什么的。

网友:
大家再给我出出主意吧 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