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85 10。2寸上网本不能触发,按按键什么作用也没有,外置电源也不能触发!!

楼主(2009-12-29):
长城A85 10。2寸上网本不能触发,按按键什么作用也没有,插电池和外置电源也不能触发!!采用主板芯片组 Intel 945GME+ICH7 ,I/O为IT8512E,有谁修过这种机子上来说说。

网友:
看下主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是否存在短路?没有短路,上电电路有故障没有?南北桥对地值多少?各部分电压正常不?既然他是一台电脑,他必须长有CPU 内存 桥 BIOS等等必备的元件,就像人一样,自己什么都不查,我们怎么给你解答?维修是要靠自己摸索的

网友:
1、确认是否有短路,有短路排除短路;
2、无短路情况下,量测BIOS和IO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虽然都是广西本土的,但还是要掉更你,条件说得不清楚,别人很难回答你的问题的

网友:
老兄你倒是弄点数据上来呀,待机有吗?………………

网友:
清下COMS 看看
引用 网友A:

电池已经清过,故障一样。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是否存在短路?没有短路,上电电路有故障没有?南北桥对地值多少?各部分电压正常不?既然他是一台电脑,他必须长有CPU 内存 桥 BIOS等等必备的元件,就像人一样,自己什么都不查,我们怎么给你解答?维 ...
引用 网友B:

说的没错,我第一次修不开机的上网本,同样用排除法,很快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1、确认是否有短路,有短路排除短路;
2、无短路情况下,量测BIOS和IO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引用 网友C:

现在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用850风枪去加热主板,到达一定的温度后,就能够触发点亮了,进入系统很正常,但是放置冷却后就不能触发了,真是太奇怪了。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现在拍了两张图片上来看看,请大家帮分析一下,因为没有图纸很难测量。

网友:
终于修好了,修好了,但是有些波折查来查去原来是开机蕊片 IT8512E-JXA坏了,在网上订了一块换上去开机OK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是键盘上有0,O,P,L三个键盘不能用,真是怪事,原来有时可以开机的时候可以用呀,为什么换了新的蕊片又键盘不能用,是不是焊不好,用850加焊灾难来了,开不了机了,在路一测短路了,可能是加焊过热蕊片被坏了。又订了两片一一焊接,但是键盘还是不能用,想来想去不用850焊了,用烙铁拉焊,一次性成功,开机正常,键盘正常!
总结:1:IT8512E-JXA受不了高温小心焊
2:后缀名一定要正确不然会有很多问题。
3:IT8512E-JXA可以控制键盘。

网友:
维修的路一直都没有平坦过。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不多哦,修的多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