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3120213AS 7200.9的ATA

楼主(2009-12-29):
ST3120213AS 7200.9硬盘,校准后出现
Interface task reset
2048k x 32 SDRAM
TONKA2 - 1_Disk    M-31   12-07-05 09:20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P)SATA Reset
Unable To Load Overlay 00|0014

使用灯泡快写无效,但是我没有单独备份这个盘的ATA,只备份了LDR,哪位老大有单独的ATA吗?希望能发一个给我。多谢!
我邮箱42230071@qq.com

网友:
M31的CERT什么版本的我给分解一个

网友:
LDR里面可以的啊 你返4F,,22写 你在50下写是不成功的 嘎嘎

网友:
4F下也试过了,不行呢?还望指点一下。另外,使用ldr怎么分解单独的ATA?用winhex ?

网友:
晕,竟然写好了,多写了几遍,断一下电就好了

网友:
晕,竟然写好了,多写了几遍,断一下电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
有一只盼
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明明SA偏移都变了,多写几次就写进去了
弄不明白
不过有些盘再写多少遍也无效果

网友:
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
有一只盼
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明明SA偏移都变了,多写几次就写进去了
弄不明白
不过有些盘再写多少遍也无效果
引用 网友B:

转到4F下写,应该是对的,写的时候,那个页面上的选项框,多选几个试试

网友:
LDR里面有2个ATA的ATA1 ATA02个一起写啊快写转4F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