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神舟品牌机LZ1的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12-29):
上检测卡不跑码全板无复位,上负载测CPU没有核心电压,上管的G极没有电压D极有12电压,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12  CRZ的,EN脚有1。18V电压,
VID1  2  3  5  6  7有1。2V  ,
VID4   0V,
VCC有5。3V电压
南桥、内存、显卡电压正常,
查PDF资料ISL的EN为0。85V电压,而电源芯片测得是1。18V,是电源芯片坏了还是这个EN脚电压不对,手里没有这个电源芯片,请各位指点一下
解决方法:这块主板上负载没有CPU核心电压,要上真U才行,上真U后有核心电压了,还是不跑码,全板无复位,测了南桥的AD线不对,加焊南桥后正常

网友:
南桥会不会影响CPU没有核心电压,高手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
VCC、EN(高电平即可)、VID(应该是1.475V输出)----电源IC工作的条件都满足了,下面应该是电源IC和场管以及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我感觉是北桥 缺少一组供电  lz仔细查一下

网友:
先易后难的原则,换电源IC不行就查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