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纯平显示器关机亮点

楼主(2009-12-29):
我接到一台方正显示器问题是关机有亮点,检测G1电压只有1.8V,其他元件没有异常状况,现不知该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迷经:纯平显示器关机有亮点的原因分析!谢谢!

网友:
建议你换一下G1电压的滤波电容

网友:
CRT老化、 程序等都可能会是这样故障

网友:
很多显示器是通过调节G1电压来调整屏幕的亮度,你所说的G1电压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关机的瞬间,G1电压是否能够升高并保持一段时间?
G1电压通常来自高压包,检查高压包负压引脚到显像管G1引脚之间的元件,你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网友:
建议维修这种问题时 亮度调小点,以免烧显像管。

网友:
看过了 没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