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50X08系列的屏通病的维修

楼主(2009-12-29):
有一台联想D150C故障是冷开机时屏上方0.5厘米有正常图象其他的都是花屏,花屏的地方漫漫变成白屏5分钟左右下面图象漫漫正常。

网友:
帮忙出个注意啊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你拔再次插就好了

网友:
HP 15的也有这个毛病

网友:
屏侧面的矩阵IC有问题

网友(2010-03-19):
这个应该么样修?

网友:
屏IC坏··一般很难修的··主要是配件难找啊·
·兄弟县留起来··以后说不定可以碰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