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50显示5分之4,外接正常 有图

楼主(2009-12-29):
外接是满屏,945GM集成显卡,机器使用正常无死机现象,更换好显示屏也是显示5分之4,剩余的黑屏~~ 麻烦大家给指点指点~

网友:
屏线换一换!!!!!!!!!

网友:
驱动?

还有分辨率是不是正常的? 主板上有没有检测屏型号的跳线

网友:
估计是显卡问题吧,重做一下先

网友:
换下屏线试一下,再就是液晶屏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
先做个显卡,不行查外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有可能是屏线坏了!应该是DAT,CLK当中有一根线断了!这个问题修了好几次了!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大吧。

网友:
屏线或你这个屏不兼容,我以前换一台 DELL 的 1420 的屏,也显示不全,换个屏再装上OK了。

网友:
估计还得要先对打打一下屏线的供电时钟还有红绿蓝,看一下是不是屏线有断线,以前碰到过一例断了一根线引起不能满屏显示的,楼主再查一下看看是屏线的问题,还是屏线接口座有虚焊

网友:
重点考虑屏线

网友:
驱动板,程序,屏线,都换一换!

网友:
修好过了~~ 晚上回家跟大家说怎么回事  其实很简单··

网友:
期待,研究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驱动板,程序,屏线,都换一换!
引用 网友B:

人家这是本子,不是液晶,兄弟看错了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有的本本默认设置的显示器需要调一下的

网友:
从显示效果来看,显示区域是正常的,是完整桌面,按液晶的驱动板来说,应该是驱动板程序有误,但在笔记本里面,一般应考虑显卡驱动问题,以前老的东芝本显卡驱动不正常,就显示不全;另外就考虑显卡可能有空焊的问题,有条件的话,可以试着重做一下BGA

网友:
测一下屏线的 对地阻值,正常的话 做一下显卡

网友:
碰到过显卡驱动不行出这种情况的,如果没死机蓝屏的故障,估计还是显卡驱动装的不行导致的

网友:
楼主,你的解决方法是怎么样?期待你的回答

网友:
屏线或者屏不兼容

网友:
这是显卡问题哦

网友:
楼主是怎么弄好的,,说说结果啊

网友:
应该是屏里面的资料不对导致的吧!外面卖屏的是有刷屏的程序的!再换别的屏试!

网友:
其实很简单 给主板电池放电就解决了~~

网友:
最好不要搞 反正客户用内显又不用外显等下搞的问题加大要陪钱的
这事跟客户说清就好了

网友:
看似复杂的问题,很多时候都不太愿意搞,往往简单处理下解决掉了。这样就捡到漏子了 哈哈
昨天还遇到个本子,待机3V 5V有,不触发,后又买个新的上去,3V 5V都没有了~后又把原EC放上去,竟然好了,真郁闷啊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让大多数,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是重装显卡驱动就好了

网友:
我个问题我在老东芝本子上见过,有一竖条是黑的 ,把显卡重驱下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以前碰到过 屏线的问题

网友:
你先把驱动重新区下,这样的故障先软件解决下,可能是显卡的驱动不对也是这样的,都没问题了在换屏或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