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I945PLN不加电

楼主(2009-12-29):
接到一块翔升I945PLN,不能加电,碰一下开关,电源一闪即灭,我就试着强加电,但也没有用,开机针上有高电平,应该是哪一部分的问题啊,现在是一点头绪都没有!!!急,在线等!!!

网友:
应该是12V短路了,你把12V分子头拔下在触发看能加电不

网友:
12v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CPU那边短路了,把掉小电源看下

网友:
掉了也这样啊!!!

网友:
COMS跳线,!帽有无挑错,测各主供电对地是否短路

网友:
不上CPU能加电吗?还不能的话就查下各供电管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是不是短线了啊

网友:
现在确定是12短路了,但是我搞不清楚短在哪里了!!上管和下管都没短!!电感也是好的!贴片电容也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