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屏电阻屏的区别

楼主(2009-12-29):
相信大家很多都用上了“触”屏手机,那么,大家对自已手机的屏幕又了解多少呢?这里为大家简单讲解一下。目前的TOUCH屏主流是分两种屏幕,一种是“电容屏” 一种是“电阻屏” 电容屏欲称“硬屏”像主流的几款手机如 苹果IPHONE,GOOGLE的G1,G2.HERO 黑莓的9500 国产强机 魅族M8等电阻屏欲称“软屏”像使用Windows Mobile系统各系例品牌手机,如HTC 多普达 三星 摩托罗拉等使用Windows Mobile系统的智能手机,还有大家熟悉的NOKIA 5800也是使的软屏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本人从网上面转裁一份更详细的对比供大家学习:电阻触屏俗称“软屏”,多用于Windows Mobile系统的手机;电容触屏俗称“硬屏”,如iPhone和G1等机器采用这种屏质的。一、室内可视效果 两者通常很好。

二、触摸敏感度
1、电阻触屏:需用压力使屏幕各层发生接触,可以使用手指(哪怕带上手套),指甲,触笔等进行操作。支持触笔在亚洲市场很重要,手势和文字识别在哪里都被看重。
2、电容触屏:来自带电的手指表层最细微的接触也能激活屏幕下方的电容感应系统。非生命物体、指甲、手套无效。手写识别较为困难。

三、精度
1、电阻触屏:精度至少达到单个显示像素,用触笔时能看出来。便于手写识别,有助于在使用小控制元素的界面下进行操作。
2、电容触屏:理论精度可以达到几个像素,但实际上会受手指接触面积限制。以至于用户难以精确点击小于1cm2的目标。

四、成本
1、电阻触屏:很低廉。
2、电容触屏:不同厂商的电容屏价格比电阻屏贵10%到50%。这点额外成本对旗舰级产品无所谓,但可能会让中等价位手机望而却步。

五、多点触摸可行性
1、电阻触屏:不可能,除非重组电阻屏与机器的电路连接。
2、电容触屏:取决于实现方式以及软件,已在G1的技术演示以及iPhone上实现。G1的1.7T版本已经可以实现浏览器的多点触摸特性。

六、抗损性
1、电阻触屏:电阻屏的根本特性决定了它的顶部是柔软的,需要能够按下去。这使得屏幕非常容易产生划痕。电阻屏需要保护膜以及相对更频繁的校准。有利的方面是,使用塑料层的电阻触屏设备总体上更不易损,更不容易摔坏。
2、电容触屏:外层可以使用玻璃。这样虽然不至于坚不可摧,而且有可能在严重冲击下碎裂,但玻璃应对日常碰擦和污迹更好。

七、清洁
1、电阻触屏:由于可以使用触笔或指甲进行操作,更不容易在屏幕上留下指纹、油渍和细菌。
2、电容触屏:要用整个手指进行触摸,但玻璃外层更容易清洁。

八、环境适应性
1、电阻触屏:具体数值不得而知。但有证据表明使用电阻屏的Nokia 5800可以在-15°C至+45°C的温度下正常工作,对湿度也没什么要求。
2、电容触屏:典型的操作温度在0°至35°之间,需要至少5%的湿度(工作原理所限)。

九、阳光下可视效果
1、电阻触屏:通常很糟,额外的屏幕层面反射了大量阳光。
2、电容式触控屏利用人体的电流感应进行工作。电容式触控屏是一块四层复合玻璃屏,玻璃屏的内表面和夹层各涂有一层ITO(镀膜导电玻璃),最外层是一薄层矽土玻璃保护层,ITO涂层作为工作面,四个角上引出四个电极,内层ITO为屏蔽层以保证良好的工作环境。当手指触摸在金属层上时,人体电场、用户和触控屏表面形成一个耦合电容,对于高频电流来说,电容是直接导体,于是手指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别从触控屏四角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正比,控制器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信息。

电容式触控屏原理
电容式触控屏优点:与电阻式触控屏和电磁式感应板相比,电容式触控屏表现出了更加良好的性能。由于轻触就能感应,使用方便。而且手指与触控屏的接触几乎没有磨损,性能稳定,经机械测试使用寿命长达30年。另外,整个产品主要由一块只有一个高集成度芯片的PCB组成,元件少,产品一致性好、成品率高。
电容式触控屏缺点:代表流行风向标的iPhone上使用电容式触控屏无疑进一步印证了其拥有的各项优势。然而,瑕不掩瑜,电容式触控屏也面临着以下一些挑战:由于人体成为线路的一部分,因而漂移现象比较严重;电容式感应输入技术在中小尺寸平板显示器上输入或控制点状目标(如点击软键盘上的电话号码或输入中英文字)时的性能有待改进;温度和湿度剧烈变化时性能不够稳定,需经常校准;不适用于金属机柜;当外界有电感和磁感的时候,可能会使触控屏失灵。另外一点一但触摸屏损坏维修成本比较高。==========================================================================================================

电阻触摸屏:
电阻触摸屏的屏体部分是一块与显示器表面非常配合的多层复合薄膜,由一层玻璃或有机玻璃作为基层,表面涂有一层透明的导电层,上面再盖有一层外表面硬化处理、光滑防刮的塑料层,它的内表面也涂有一层透明导电层,在两层导电层之间有许多细小(小于千分之一英寸)的透明隔离点把它们隔开绝缘。
电阻触摸屏剖面结构当手指触摸屏幕时,平常相互绝缘的两层导电层就在触摸点位置有了一个接触,因其中一面导电层接通Y轴方向的5V均匀电压场,使得侦测层的电压由零变为非零,控制器侦测到这个接通后,进行A/D转换,并将得到的电压值与5V相比即可得触摸点的Y轴坐标,同理得出X轴的坐标,这就是所有电阻技术触摸屏共同的最基本原理。 电阻类触摸屏的关键在于材料科技。常用的透明导电涂层材料有: ITO,氧化铟,弱导电体,特性是当厚度降到1800个埃(埃=10-10米)以下时会突然变得透明,透光率为80%,再薄下去透光率反而下降,到300 埃厚度时又上升到80%。ITO是所有电阻技术触摸屏及电容技术触摸屏都用到的主要材料,实际上电阻和电容技术触摸屏的工作面就是ITO涂层。 ②镍金涂层,五线电阻触摸屏的外层导电层使用的是延展性好的镍金涂层材料,外导电层由于频繁触摸,使用延展性好的镍金材料目的是为了延长使用寿命,但是工艺成本较为高昂。镍金导电层虽然延展性好,但是只能作透明导体,不适合作为电阻触摸屏的工作面,因为它导电率高,而且金属不易做到厚度非常均匀,不宜作电压分布层,只能作为探层。

四线电阻触摸屏:
四线电阻技术电阻触摸屏的两层导电层都是ITO,在每层的两边缘各涂一条银胶,一端加5V电压,一端加0V,即能在工作面的一个方向上形成均匀连续的平行电压分布。四线电阻触摸屏的两层ITO工作面工作时都加上5V到0V的均匀电压分布场,触摸屏的引出线共有4条,四线电阻由此得名。当A面加竖直方向的电压场时,B 面作为测量触摸点电压的探头;B面加水平方向的电压时,A面作探头。

电阻触摸屏特点:
总的来说,不管是四线电阻触摸屏、五线电阻触摸屏还是其他几类电阻触摸屏(本文不再介绍),电阻触摸屏都有这么几个优点: 不怕灰尘、水汽和油污,防止电磁辐射 可以用任何物体来触摸.同时,电阻类触摸屏的缺点是: 外层薄膜毕竟是塑料膜,极怕划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