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明基FP71G 液晶显示器高压板 电路图

楼主(2009-12-29):
这个问题 修了老是坏  求各位显示器专家 传一份求明基FP71G 液晶显示器高压板电路

网友:
你到这里查一下看是否有你要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1500-1-2.html

网友:
这机器一般不用图纸,换5707、保险电阻、再检查虚焊及脱焊几乎成了公式,只是5707最好一次全换5706也可以替用

网友:
换了5705还要看看中间的电容。

网友:
这款机子 多是灯管坏 你试一下灯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2010-04-12):
这款机器,只要高压供电保险(3A)、c5705和FR9024(或者11p60)这几个键不坏,那就是灯管坏了,其他问题没有,电源电容爆浆这个就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fp71高压板图纸

网友:
明基FP71G 液晶显示器高压板

网友:
这个都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