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p4p800s-x断电不保存bios

楼主(2009-12-29):
今天修了一块华硕p4p800s-x的主板,现象为断电bios马上恢复到出厂默认值,开始以为是电池没电可是换了一块电池还是如此,最后用万用表量主板纽扣电池的电压,不量不知道一量吓一跳只有0.3到0.4伏把纽扣电池拆下来量是3伏呀,难道是座子有问题带着疑问我从一块旧主板上拆下一个座子换上竟然好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碰到没想到座子还会出问题,以后大家如有遇到同样问题可以试试此方法。

网友:
学习到了。。感谢楼主的经验。以后多多指教哦。!

月饼 -4 原创区不要发无用回复!

网友:
这个也不测一下就换?有点方向才行呀。

网友:
电池座子被氧化了吧?电阻大了。

网友:
修过好几例这样的问题

网友:
修过几例不保存CMOS的板,都不是电池的事,在电池的背上量有3V,可是在卡电池的金属片上量只有不到2V,明显是接触不良,取下电池,把+极的金属片向里弯一下,把金属片上的氧物刮干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