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65PE neo故障!~

楼主(2009-12-29):
手中有V星865PE一块,加电正常,检测卡检测到08不检测了,什么故障啊?

网友:
电压正常不?北桥空焊不?

网友:
个部位供电   清COMS  刷BIOS

网友:
好的,正在逐个尝试

网友:
应该是cpu座子虚焊原来我自己就用的这主板就是座子虚了没有修好

网友:
严重怀疑是BIOS刷新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先刷BIOS的

网友:
08之前跑什么码?

网友:
跑的完整码写出来,只写一个码叫人怎么看,全过了之后也有可能跑FF,那难道是不跑U啊?

网友:
上来直接就是跑08啊。

网友:
又有新发现啊,把CPU风扇的卡子拿掉,post卡就开始跑码,跑到FC。风扇卡子压紧,直接就跑08,是不是板子有断线啊?

网友:
U座虚了,加焊看看

网友:
果然是CPU座子的问题,FUCK,谢谢各路神仙,大家收了神通请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