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S8109的资料

楼主(2009-12-29):
它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2010-03-12):
是航嘉电源管理芯片吧?  我也遇见一个 网上连资料也没有啊!汗

网友:
HS是华芯微的芯片,
HS8109 是 PWM 开关电源控制器,主要用于台式 PC(个人电脑)的开关电源部分。 能够提供开关电源所有的控制和保护功能: PWM 脉宽调制及推挽输出,具有过压﹑欠压﹑过流﹑过功耗﹑远程控制﹑AC 掉电保护等功能,内嵌的精密振荡器可以保证各种延时的精确性;只需少量外接器件就可以轻松实现 ATX 电源的所有功能。

内部功能应该是类似于SG6105之类的IC,应该是集成了7500+339+431的IC。管脚功能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