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主板插上内存 诊断卡跑 D0 。 不插内存跑 C1

楼主(2009-12-29):
主板的问题是  插上内存 诊断卡跑 D0  。 不插内存跑 C1   但是不是直接跑C1 啊    急急急急急..........

网友:
不过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先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又问这个,工作条件,还有前面的供电,时钟,复位之类

网友:
换个好点的条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所致!

网友(2010-03-08):
回复 网友B:

是内存的事,也可能是BIOS 你刷一下试试,祝你好运!

网友:
我看不下去了,能不能多看看资料?不过内存就没辙了?先测量测量啊!看到跑了一个码就出来问这问那,有没有点学习态度啊?

网友:
测测内存工作条件看看是否正常 !

网友:
先看供电。你说的D0,是跑到D0还是直接就是D0呀?跑到D0就查供电。之后就是北桥

网友:
内存基本电压  加焊排阻

网友:
什么样的板啊。有些板内存是CPU直接控制的噢。这个问题应换个条子,查下内存槽

网友:
都是内存的问题·先换条好点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