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5gv-l不显示问题求助

楼主(2009-12-29):
梅捷sy-i5gv-l 主板cpu电压1.3  内存2.5   cmos跳线正常  io也换了,可就是不显示,诊断卡跑00  ,各电压正常就是不显示,请高手赐教

网友:
什么都正常不跑马的话,用灯座看下U座有无空焊

网友:
SOYO的板北桥很容易虚焊,按北桥试试

网友:
南北桥都压过,u座也清洗过,还是不行。自己感觉应该是u座的问题,压下u座,有时就跑33,但在重跑就还是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