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68-61时钟晶振,芯片在那块地方

楼主(2009-12-29):
修到一块七彩虹mcp68-61主板,不跑代码,检查CPU供电,复位都正常,就想查查时钟正常是否,可是找遍主板,只找到两个25。0和一个实时晶振,找不到14。3的时钟晶振和时钟芯片,这片主板设计这么特别的,有没有人修过啊,帮帮忙说一下

网友:
是集成在独桥了吧

网友:
怎么老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也有答案

网友:
单桥的吧,好像集成桥里面了

网友:
集成在桥内了

网友:
独桥架构的板?要是的话  加焊要注意哦  温度控制280以内吧

网友:
(已解决)七彩虹mcp68-61时钟晶振,芯片在那块地方

敬礼,多谢各位同仁的帮助!本人初次发贴大家就这么热情,哈哈,上对论坛了

网友:
复位是在供电和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才工作的,所以复位正常的话,那么时钟也就正常

网友:
一般都是集成在BGA里

网友(2010-01-30):
NVIDIA的集成在桥接芯片里面了.

网友:
时钟芯片集成在桥里面,那种主板不自检或没有复位,多数是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