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943NWX MCU的刷写程序

楼主(2009-12-29):
如题,有的朋友告知一下用的是什么?

网友:
用的MSTAR的软件就可以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个疑问:
你有这种MCU的烧录器,怎么会没有这个程序呢?
反过来说,如果你有这个程序,却没有液晶专用的烧录器是没用的。

网友:
软件,,,硬件都要有的,,,缺一不可的

网友:
软件可以找到,关键是要和你的烧录器配合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