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 主板跑25没有显示

楼主(2009-12-29):
945 主板跑25没有显示
主板

网友:
范围太大了,内存不过,工作条件,都正常换内存,还不行,换U,再不行压NB,SB,U座

网友:
有关跑25的讨论有一大把,搜索一下

网友:
集成显卡没显示的话 建议先加焊北桥 一般25是显卡了 查显卡供电以及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