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奇美代工的驱动板典型故障

楼主(2009-12-29):
长城显示器 型号是A170E01 驱动板料号是A170E2-H-S1 奇美代工的驱动板,次板在宏图宏基长城显示器上用到
机器故障是加电不显示,指示灯亮,插上信号灯变黄色,驱动板的电压我全量过,基本是正常,这款板我遇见很多,就是驱动板的第3张图用热风枪吹上几分钟再上电就可以显示画面正常了,过段时间又点不亮再加温又会亮一段时间又灭了,这种故障估计应该有很多人遇见过。。。。
我想问问有没有人修好过这样的问题,指点下,按理论是某个电容不好或者是什么不良的,但一直没查出来。。。
不要跟我说驱动板都没量,楼主你怎么肯定电压是不是正常(这样的回贴就没意思了)有修过这种故障的师傅给点思路,好的方法什么的,谢谢!!!

网友:
又是这种问题,同样等待答案,这样的最难解决了。

网友:
我发的图片是不是看不到啊
怎么我换了电脑上基地就看不出来啊,我明明传上去了。。。
现在看不到了,(次图片来自QQ空间未经允许不可使用)图片变成了着几个字 晚上有空我补发出来

网友:
图片看不到哦,发个图片上来看 看具体问题在哪里

网友:
图没看到。
判断为电容不良,那就一个一个换过去。十几个电容一个小时也完事了。
印象中12V转5V的电感有脱焊的。

网友:
我剛已修好了,已發帖,請在版內看,同一樣的故障。

网友(2010-02-04):
桂雄
楼上怎不把链接粘贴上来呢

网友:
6楼解决故障的贴: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4733&highlight=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两台19宽屏的假三星。也是开机灯管也亮。但屏不显。把主控板用热风枪吹一遍就能亮。但主控板温度降下来又不亮了。最后该通用班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