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改有铅怎么焊接

楼主(2009-12-29):
无铅改有铅怎么焊接

网友:
改了有铅用有铅档焊。。。

网友:
就是这样焊,BGA的把无铅的全部过一遍有铅的焊锡,再用吸锡线洗干净,再做BGA,

网友(2010-03-17):
无铅的BGA用吸锡线拖干净后,在植有铅的锡珠经常出现焊接不牢或者焊不上的现象,好像是无铅的焊盘和有铅的锡珠不容易融化的一块,这是我遇到的苦恼的事情

网友:
楼上的。清理完后再用有铅的焊锡在BGA上再拖两遍然后用吸锡线吸干净就行了

网友:
告诉你个实用的办法吧,把焊盘用吸锡线弄净后,在焊盘上刮上一遍锡浆用烙铁在焊盘上过一遍,使锡浆融化到焊盘上。然后再用吸锡线找平,清理干净,挂上焊膏。在BGA上190   220 就可以轻松高定。这绝对是经验。。。。。。。。

网友:
焊接BGA的相关知识多看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