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4屏不显示

楼主(2009-12-29):
客户拿来一台ACER AL1714的显示器,,插上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拆开机器,,也没发现明显的烧坏痕迹,,,,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1.你有量電源板的輸出電壓嗎?
2.如果電壓是跳動的,那就是電源管理IC故障

网友:
后来查出是电源坏了,,,可是插上电脑没信号输出,电源灯都是亮的。。。加焊了一下信号处理器现在不亮了。。。。我看了各个引脚没有连接。。就奇怪了,怎么会坏呢?不会是信号处理器坏了吧。。刚好手上也没有这种芯片。。请问各位这是不是那个芯片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