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地打阻值

楼主(2009-12-29):
简单的问题会越想越复杂 什么是对地打阻值 正向阻值和方向阻值有什么区别呢 正向打阻值是判断芯片的阻值吗?
芯片

网友:
多看帖子,看看看!先看下面的链接,不是论坛里没有,是你不找!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page=1#pid1261834
看得明白最好,看不明白论坛也不是学习班,找个师傅去!

网友:
关机取下电池和外接电源时,对地打电阻一般是指将万用表的黑笔接地,红笔接要测量的点万用表打到相应的电阻挡,所测到的电阻值为该点的对地电阻,测量COMS电路时要取下COMS电池。一般用于测量元件有无内部短路,开路等。

网友:
看到张先生都说是红笔接地呀

网友:
我记得我师傅告诉我,是红笔接地,黑笔来测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