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66 跑C0

楼主(2009-12-29):
主板电压什么都正常   跑C0 帧信号有  U座检查过 BIOS刷过  IO换过 还能是什么问题呢?
高手指点下
问题终于让我查出来了 原来问题出在BIOS的24脚  我跟24脚的电路查出去 发现到了一个472的排阻  估计是上啦电阻  我把它取下来测试 没有坏 在焊上去就好了  由此判断是472虚汗了

网友:
建议楼主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