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 da pn4s 不跑码

楼主(2009-12-29):
听客户介绍说电脑有1年半没用过了,我一听头都大了,现在开不了机,型号为 ONDA PN4S  上检测卡不跑码,代码为F0,测CPU的电压为1.3   PG 1.1    VTT 10.1         CLK 为0 不正常,北桥的1.5   1.8  1.3  都有,看完全板没有发现clk芯片,不知如何下手,望高手指点。

网友:
VTT 10.1?
VTT是内存的VTT还是CPU的VTT?
既然时钟不正常就查时钟的工作条件
1 供电
2 14.318
3 开启信号

网友:
放了那么长时间应该是晶振的问题吧

网友:
你洗洗桥看看行不行啊!   一年半没用过的机子也不能看见就头疼啊! 一我看没多大问题!

网友:
VTT 10.1?不是吧?
先测触发电路,时钟有可能直接集成在南桥里,你看是什么芯片的。

网友:
回二楼的vtt是 cpu的vtt,主板上没发现有单独的时钟芯片,应该是集成在南桥中了,南桥为NVIDIA    NF-430-A2   32.768的电压为1.2   25m的电压为1.6。  我在无意发现CPU的针有根被氧化的历害,用像皮察干净CPU并用天那水把CPU座也洗于净,想不到的事出现了,CPUCORE 没了,在旧板上拆了个ISL 6566换上,CPU核心电压还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