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9无待机电流修复

楼主(2009-12-29):
联想s9(上网本),刚开始开机键有3.3V,无待机电流,不触发。后来加焊MAX17020E,加焊后有待机电流出来0.02A,经测量MAX17020E第5脚20V。3,4,6,9,10,12,14,15,16,19,20,22,32脚5V。13,25,26,28,30脚3.3V。BIOS有3.3V输入,现在按开机键不触发,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晶振有电压差,U,北桥,南桥供电均无短路。求思路。

    北桥:945GSE,
    南桥:82801GBM

网友:
弱弱的问下,ENE  KB3310QF  B0   的I /O是不是带程序的?开机键的3.3V进了此I/O。不能触发,怀疑是此I/O的问题

网友:
支持了..有图就更棒了

网友:
I/O的问题,关键是这样的I/O要换拆机的。自带程序。我晕啊

网友:
去华强定个啊

网友:
S9的主板应该还在保的吧

网友:
有图纸看下喽 应该是带程序的 很可能是E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