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无主供电,帮忙看下

楼主(2009-12-29):
一块845E主板,CPU无主供电,Q1的D极和Q2的G极有12V电压,其它脚无电压,电源IC是RT9241A  和 RT9602
RT9241A的第1,2,3,4,5有3.3V电压
RT9241A的第20脚有5V供电
第19脚无5V PG   查是5V经过103电阻直接到19脚的,电压是0.02V。
第9脚DVD电压是1.65V
第10脚SS脚无电压,接一个0欧电阻到612的管子的C极,C极无电压。612的E极对地的,B极是2.5V电压。
B极是连到名为1AM的一个管子的C极,C极有2.5V电压,E极对地,B极是0.13V。
B极接822电阻和103电阻,822和103是并列的,103电阻一端接地,822电阻一端接到内存旁边的310S-R的八脚芯片上的第4脚,有1.3V的电压,但到了另一端却只有0.13电压,310S-R的第一脚有2.66输入电压,4脚有1.3V输出电压
不知道这些电压算不算正常,感觉822电阻一端也就是1AM的B极只有0.13是不是不正常,我测了并排的822和103电阻阻值都是4.55K,这个正常吗
我还测了一下主板上其它地方并排的822和103电阻,阻值也是4.55K,这应该说明它们不是坏的吧。下面不知道怎么查了,请指点一下

网友:
“Q1的D极和Q2的G极有12V电压”
LZ没打错吧?下管的G有12V?
去掉SS脚接的三极管试试
从根本解决的话换822电阻应该能行

网友:
Q2的G极是有12V电压,两个Q2的G极分别和RT9602的第4脚,第7脚相连
RT9241A的SS脚没有电压

网友:
很奇怪呀,PWM都没有工作,
9602怎么会输出12V呢?

先修SS吧,如果SS为高电平了,还不出VCORE你就换电源IC和驱动IC吧

网友:
VID都是高电平,不正常,VIDVCC正常吗?

网友:
先修ss,再问大家图纸一般怎能弄的,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