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U盘启动制作

楼主(2009-12-29):
好用的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USBoot2009-10-26 10:46大家都知道U盘是存储文件的工具,具有体积小,携带方便以及数据交换等功能。此外,U盘还可以制作成启动盘,这一点相信很多人就不是很清楚了。把U盘制作成启动盘,我们可以借助USBoot这款软件来实现。

制作启动盘

    首先下载USBoot,解压运行“USBoot170.exe”,这样就可以启动USBoot来制作U盘启动盘了。

    在制作U盘启动盘之前,要把U盘里的文件复制到电脑上进行备份,因为在制作启动盘的过程中U盘里的文件会被删除,制作成启动盘之后,U盘同样可以像平常一样的使用。

制作过程:

1、插入U盘,运行USBoot,USBoot界面会显示出硬盘和U盘列表,我们选择U盘列表。

2、用鼠标左击“点击此处选择工作模式”按钮,此时会显示工作模式的菜单,我们通常选择“ZIP”模式,因为主板对这种模式的支持率比较好,制作成启动盘机率比较高。

    需要知道的是,ZIP模式是指把U盘模拟成ZIP驱动器模式,启动后U盘的盘符是A:。而HDD模式是指把U盘模拟成硬盘模式;特别注意:如果选择了HDD模式,那么启动后的盘符是C:,这样就容易跟C盘混淆,所以还是尽量选择ZIP模式。FDD模式是指把U盘模拟成软驱模式,启动后U盘的盘符是A:,但这个模式的U盘在一些支持USB-FDD启动的机器上启动时会找不到U盘。

3、选择好“工作模式”之后,点击“开始”按钮,这时会提示是否将U盘里的数据销毁,点击“是”。

4、当出现“请拔下U盘”提示时,便可取下U盘,然后再次插入U盘,USBoot会自动检测U盘是否启动成功。

5、然后又会提示插上U盘,如图:

6、插上后,正式开始制作引导型启动盘:

  7、启动盘制作完成,然后我们可以将一些所需要的DOS工具拷贝到U盘里面,这样更有利用我们的使用。(比如我们常用的ghost,以及Dos版的Pqmagic,等等)

  8、制作完毕后,进入BIOS,将第一启动项(First boot)选为U盘,主板应该能检测出你的U盘。(这里针对不同主板会有不同的设置,无法详解,请大家见谅)

      用USBoot制作U盘启动盘,操作过程非常简单易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下载来试试看。

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2218-1.html

USBOOT 1.7.rar

网友:
下一个来试试,谢谢了!

网友:
还没做过,不过CD-ROM的量产好搞点,做个ISO刻盘和做USB启动一次OK

网友:
能用来装系统吗

网友:
已试过了,怎么不能引导呢。主板设置没问题。

网友:
很多主板引导不了

网友:
不太好用哟

网友:
这个软件支持的好像是小容量的

网友:
usboot不太好用 挑U盘和主板的

网友:
有条件的话还是光盘好用些
不行多带几张,哈哈

网友:
不怎么好用啊

网友:
现在大家都不用在这样麻烦了 现在市场上有万能系统U盘4G的 只要U盘不坏系统都不会坏 而且系统还可以我已经实验几次了 很方便 特别是现在很多上网本  装系统很方便 一个4G 的这样U盘我给你们个报价66的厂价70的发价

网友:
1、首先将U盘插入电脑的USB接口,重要提示:制作过程U盘会被格式化,注意备份资料
2、运行UltraISO.exe程序,选择“文件”——“打开”,选择WindowsPE.iso文件
3、然后选择“启动光盘”——“写入硬盘映像”
4、在“硬盘驱动器”项目中选择你要制作成启动盘的U盘盘符
5、在“写入方式”项目中选择USB-HDD+或者USB-ZIP+,个人建议选择USB-ZIP+,兼容性比较好
6、最后,点击“写入”,等待数秒,程序提示制作成功完成后,就可以拔出U盘了。

网友:
没试过,准备试试,就当镀镀金

网友(2010-09-27):
啊啊·为什么我不能啊·我U盘改为ZIP的怎么还不行哦·谁能说下为什么哦·

网友:
现在这种启动方式用得不多了,现在流行USB-CD ROM方式,直接用U盘量产工具

网友:
我是用grub4dos

网友(2011-05-20):
回复 网友A:

USB-CD我做很久都没有做好也 还好做啊

网友:
“天意”的很好用哦~~~

网友:
现在u盘启有很多种类,看来看去也分不出个好坏,自己用的顺手就可以了。

网友:
一看 就知道小白   直接在网上下个U盘引导系统 在吧ghost文件放进去 然后手动ghost  装系统不就OK了

网友:
这个东西太挑板子

网友(2011-09-01):
也想找个好点的U盘启动装系统方便!

网友:
用了好多U盘引导了,现在用大白菜,引导失败率比较低!!原来用老毛桃,神州本10个有8个引导慢,或者起不来!

网友:
我用的是大白菜。。

网友:
做U盘启动的软件很多,随便找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wo用的是大白菜

网友:
用USB-CD ROM模式的软件  你有么  是不能提供参考下

网友:
现在哪一种U盘启动兼容性最好

网友:
一直使用量产的方法

网友:
usboot 这个软件可以修复u盘和tf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