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能开机就很正常!但关机后就会不能开机!要等很久才能再开

楼主(2009-12-29):
我有2个个电源是DELL那些原装机的电源
是双12VC输出的

稳压取样电路很复杂!完全和常规的不同

4个光耦:817
2个IC
IC1 PS222L
IC2 uc3843B

现象是能开机就很正常!我开着机器不关一个月都没问题!
但长时间开机后一关闭机器就不能再开!除非断开电源放上很长时间后才能再开!
无从下手啊!
大师傅们有什么建议!?

补充一下!
肯定是电源问题:我换电源就没事!不是主板
菜菜的问一下!电源上有晶振吗 @@?

网友:
检查+5V  VSB电源。

网友:
开机困难多半是 300V滤波电容  +5V VSB电源滤波

网友:
检查电源接地点,或是虚焊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热机好启动,冷机不好启动,多半电容问题,你查检查+5V  VSB电源的相关电路,如正反馈电容,脉宽调制管,

网友:
檢查 所有小電容 換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