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牌子 GENESIS

楼主(2009-12-29):
手上有一块通动驱动板,上面写GENESIS gm2621,我听说过什么乐华还有鼎科,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
驱动

网友:
这个标的是芯片的生产商和芯片型号,GENESIS是美国的捷尼,已经被ST收购了。乐华和鼎科只是用了这个芯片设计成驱动BOARD ,去驱动LCD显示屏

网友:
原来是这么回事,就是说乐华等都可以用这块芯片,那么如何查看这块板是什么牌子的呢。

网友:
看板子牌子做什么?
用这芯片的工厂会开发新的功能出来?
他们都是依照芯片厂提供的资料来设计PCB。用同样的芯片,同样的电路,编程方法和编程工具是一样的。
看芯片引脚功能和应用电路才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