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精英ECS945P-A VER2.0图纸

楼主(2009-12-29):
有没有精英ECS945P-A VER2.0图纸,现手头有一主板,CPU、内存供电正常,能启动但点不亮,不知哪位大侠能支招?

网友:
你没有诊断卡吗?

网友:
台式机的主板图纸比本本都还缺,不过台式班一般不用图纸都能下手修的
最好先对照特定故障,按照常规方法先检查一下

网友:
精英的U座爱虚焊

网友:
简单,上cpu使劲〔巧力〕看是否跑马,虚汗常见d0

网友:
今天测了一下DDR2内存信号电压和供电电压分别为0.11,2.5v,正常的是不是应该为1.1v和1.8v啊,有人说不插内存是2.5v,插了内存会变成1.8v,我是插了内存测量的电压,没有变化,什么道理啊?

看还有CPU座是否虚汗,直接按CPU,还是按散热器?

网友:
根据我的维修经验,是CPU座的问题,此现象会倒至内存电压有误,当主板正常跑码的时候,内存电压也就随之正常了

网友:
楼上说的 很对。是cpu座的空焊。压座能显示的话。加焊就ok。这个问题我修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