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主板 845 的 开机电路跑不通

楼主(2009-12-29):
IO  8712f-a     NB  801 DB     io 76  有低电平 但线路查不到绿线  76 经  472电阻 连到紫色线

网友:
没跑对,还有支路

网友: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那个脚有支路

网友:
查没查到通往三极管

网友:
从绿线往IO反之跑线....

网友:
先查待机电压,32.768。CMOS跳线
如果都正常
查IO上各关键脚PSON ,RSMRST等。也可以直接更换IO

网友:
换过 IO      绿线倒查接一个小三极管  但查不到 IO 76      短接绿和地 主板能正常启动
     主板是硕泰克 SL -85DR3-C     76 直接接电阻 然后连到 紫线

网友:
你是追线路?有些开机线路是走夹层的、你说的经过4千欧的电阻?那一定不是到IO的、一般还会有线路的、开机线路中不可能经过那么大的电阻、最多也只是经过一个330 或2R2保险电阻、或三极管、你说的IO是8712的一般的主板采用这种IO都是直接参与触发的、你不防直接一边接14脚(绿线)一边划IO试试、

网友:
找到了  76 有一个支路 接 接另一个472 到 一个三极管  把电阻 和三极管拔了 直接接绿线 故障修复

网友:
这种板子不上显卡 也会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