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待机电流偏高,触发就保护。怎么搞?

楼主(2009-12-29):
T43主板,,待机电流 0.056.。。。。。。短接触发后,立马保护,电流变到  0.002.。。。。
            没测出有什么短路的。。。。
现在不知道从那下手啦???

网友:
先看待机系统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说明是触发后因为负载有短路引起的保护,这种情况一般短路较严重,应该可以通过测电感与电容的阻值找得出来。

网友:
通过电路图 查b电压 m电压就不用查了 肯定正常 查b电压和a电压

网友:
测量电感 电容的对地阻值 应该能找的到

网友:
后极有短路,测下,

网友:
分别断B-ON和A-ON  确定那路短路  然后顺着去查一路中的支路 看是哪里短了

网友:
4位的电流表撒  正常    0.05撒   触发是否有电流  看看后级电感是否明显对地   3B5B 是否正常

网友:
LZ用的什么电源,5位的

网友:
我用的4位的,,,3V。5V正常,,待机的时候也没得芯片发烫

网友:
有0.05 待机时当然没发热的新片了  你把 cpu 等等元件那了 裸板点 我估计是后级短路 查吧 主要是电感对地看看短路不

网友:
看看后及有没有短路.

网友:
U61附近漏电,也能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是不是带电池充电呀 电流有点高

网友:
待机0.05 不算高,正常。触发后电流到0.02,应该是掉电了,只有待机电压了。可能后级短路或检测到输出不正常,保护了

网友:
认真查一个每个部分的供电,大电容和各个电感,总会找到短路的地方。

网友:
其实楼主说的这个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很简单,有时候就麻烦拉
但是对于这种现象我认为你必须做好以下几步:
    1.先看外观(有什么零件动过,或者变黑即短路,换错件或方向)
    2.量下几个主要电压有无短路,或阻抗过小
  3.量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有无偏大或偏小)
   4.拆掉P5.0V_AUX转P5.0V和P3.3V_AUX转P3.3V电压的MOS管看是否能开机.
   5.拆掉温控芯片,有的还有温控到I/O间的 部分信号导致保护(KBC_STP)
   6.I/O或电源芯片问题

基本上就能解决问题,请大家加以指正

网友:
T43正常待机是0.04
掉电后M电压都还正常吗

网友:
0.05室正常的,我有一个0.09嗨照样正常,关键显卡有没有电压出来,开机瞬间的电压

网友:
首先看看 温控芯片。其次南桥也会引起触发爆发。上次我做显卡就把南桥弄到了。引起触发保护。重做南桥OK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实在是没地方查了,要查查南桥,大部分笔记本都与南桥有关!

网友:
你应该查保护电路,如THRM温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