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PE A7不过

楼主(2009-12-29):
一块杂牌845PE的各供电正常就是不过A7、压U座、南北桥都不行。谢谢几位了加焊北桥搞定了

网友:
测下内存基准电压正常不,可清洗下U座

网友:
内存信号,时钟,,,,,,,,,,

网友:
测试一下内存的数据地址线是否正常

网友:
测内存供电,时钟,换内存,I/O

网友:
换内存没有,内存不好也会导致不过a7,发现华硕的主板出现这样的问题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