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10m不插电池插电源正常开机。插上电池在插电源就短路了。问下我该查哪里??

楼主(2009-12-29):
联想410m不插电池插电源正常开机。插上电池在插电源就短路了。问下我该查哪里??

网友:
隔里保护电路

网友:
直接电池的保护隔离~~99%是那块的问题``有可能只一个是MOS管坏了~

网友:
换掉充电的管子肯定好

网友:
好多高手,修电脑能够说百分之百了,真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