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BGA焊盘脱落了如何处理,有经验的还请分享下

楼主(2009-12-29):
昨天下午,我用850热风焊台拆一个坏的BGA芯片,因不小心把好几个焊盘都弄脱落了,我想有很多新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吧!!
还请有经验的高手分享下怎么在BGA焊盘脱落的情况下修复这个主板??可有什么好方法??
芯片

网友:
基本上是报废板,没得救

网友:
按照你看见的那些线 仔细点 接线成点呗 但成功几率很低

网友:
重新焊下.........

网友:
没有具体些的方法吗??例如如何将脱落了的焊盘补贴回去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