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自己的BGA焊台,请前辈多提建议啊!已更新!

楼主(2009-12-29):
这是刚做好的空壳下预热台,那个风枪架子是以前照相馆晒相机用的架子,从别人手花30元里买回来的!
铁网是从五金店花7块买的半米,还盛很多呢? 剩下就要去买了,什么主板架子,温控,发热板啊,发热板定了
是200X300的红外发热板,在论坛看了那么久的帖子,所以自己也想动动手,还请师傅们不要笑我,多多指教!

网友:
不错哦,,,,请问一下上加热上面的盖子有上面用呀?不会是灯吧?
我正准备开店,有机会互相学习一下

网友:
看起不错,不知用起成功率有多高

网友:
那个里面什么也没有,上面加热用什么,手里有个司德立的工业风枪,但是用那个温度怎么控制呢?还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
只要技术可以,在简陋的设备都能100%成功率

网友:
谢谢楼上的支持,我以前都是手工做BGA的,就是用的工业风枪,做北桥就有点吃力,做坏了几个板,做南桥还不在话下,所以现在想自己DIY一台BGA机!

网友:
你用发热板啊,成本高点,我用5根红外发热管,价钱便宜。

网友:
谢谢楼上的支持,我以前都是手工做BGA的,就是用的工业风枪,做北桥就有点吃力,做坏了几个板,做南桥还不在话下,所以现在想自己DIY一台BGA机!
引用 网友A:

你有了下加热,工业风枪再买个风嘴,做北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继续努力,元旦做好后再发图片让大家看看

网友:
楼主做了不少的准备工作吧。。
等大功告成,发个全图和用后感哈。

网友:
成功后发图上来看看。祝你成功!

网友:
[localimg=180,120]2[/localimg] 这两天做了个主板支架,材料是铝棒,拿给五金公司加工的,还需要改进,请各位提提意见!

网友:
发热板准备了一个200X300的远红外发热板,温控是45元的简单温控,继电器还没去买![localimg=180,120]1[/localimg]

网友:
今天东西回来了,测试了温控和发热板,感觉这种发热板真的很差,继电器都断开了,温度还在升,所以打算用石英灯管替代发热板!

网友:
今天东西回来了,测试了温控和发热板,感觉这种发热板真的很差,继电器都断开了,温度还在升,所以打算用石英灯管替代发热板!
引用 网友A:

就是啊!所以我说要用红外加热管啊!发热板是这样的,断电后的余温还要冲一段的!红外加热管就要好多了!!!不过你最好用电子调压来控制温度就要好多了!

网友:
发热板准备了一个200X300的远红外发热板,温控是45元的简单温控,继电器还没去买![localimg=180,120]1[/localimg] 124915 124916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加热板有1千多瓦一块了!

网友:
16# :) 什么是电子调压啊?请指教

网友:
16# :) 什么是电子调压啊?请指教
引用 网友A:

电子调压也不知道还修主板啊?!就是用电子零件组成的调压器来调节电压控制温度啊!我就是用这个方法,温度控制还蛮恒定的!

网友:
我有温控还需要电子调压器吗?

网友:
你有温控,那为什么继电器都断开了,温度还在升呢?那是为什么呢?不好好想想吗?

网友:
RE: 想做个自己的BGA焊台,下预热部分已完成!

这是放假这几天的成果: 最后一张是用于散热的风扇,很特别吧!那个是我的一台复印机上拆下来的! 上面加热部分是用斯德利的风枪,温控买的是90块的 请各位指教指教!

网友:
呵呵,手脚真快啊!!!现在温度控制的比原来好点吗?不过你这个灯管和主板的距离太近了点。一般用灯管的距离要10厘米左右。温度才均匀!

网友:
25# :)
控制灯管还是准点,温控设置在120度的话都会在118到123之间,上下相差两度左右,我觉得主板与灯管距离应该不是很短,因为在钢网上量温度最高可以达到250左右,一块废显卡放在上面两分钟左右上面所有的原件都可以移动,用温度表测了下各个点温度都在180度左右,还算均匀!把主板放在支架上的话,设定温控120度的话,主板上才90多度!

网友:
加热器件热容量越低越容易控制温度上冲,因为热容量低能够滞后继续供热的能力越低;
测温头越靠近加热器件越容易控制温度上冲,因为温度达到就起控停止或者减小加热了。
反之就越难控制。

这就是热控制的基本原则!

网友:
看了这么多自制BGA的帖子·
真的想自己动手做个了·
呵呵·
有点想先放弃买BGA了·

网友:
加热器件热容量越低越容易控制温度上冲,因为热容量低能够滞后继续供热的能力越低;
测温头越靠近加热器件越容易控制温度上冲,因为温度达到就起控停止或者减小加热了。
反之就越难控制。

这就是热控制的基本原 ...
引用 网友B:

张老的这句话让我受益匪浅呀!这短时间正在加工下加热部分, 现在心中更有底了。
下图是我制作的加热砖组件:

网友:
27# 张先生 感谢张老先生的点评,能不能解释下热容量指的是发热体本身材质还是发热区域空间大小!请指教!

网友:
主要是发热体的热容量,当然如果是封闭空间应该是包括整个空间的热容量,但是主体还是发热体。质量小,热容量就小,单位重量物质本身每升高一度需要的热量越少,热容量越小。

封闭空间,例如半封闭的烤红薯的炉子,如果烧热以后停止加热,炉壁还会继续释放热能。

网友:
如果烧热以后停止加热,炉壁还会继续释放热能。
引用 网友B:

炉壁继续释放的热能,温度永远不可能超过发热体。就和空冰箱要放水,一样的道理!保温的时间可以长一点。

网友:
25# :)
控制灯管还是准点,温控设置在120度的话都会在118到123之间,上下相差两度左右。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控制的很不错了!!!上下就差两度左右非常好了!!!

网友:
33# :) 的确是真的!

网友B:
炉壁继续释放的热能,温度永远不可能超过发热体。就和空冰箱要放水,一样的道理!保温的时间可以长一点。

网友:
超不过发热体不假,但是即使加热体本身热容量很小,但是发热体加热过程中温度已经超过所需温度一定的量,炉壁温度也可能超过,板子温度照样上冲。
这也不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有没有炒花生米的经验? 如果看到花生米炒熟了出锅,等一会儿花生米就焦了,必须8成熟就出锅,这样放一会儿正好熟透而不焦!

网友:
超不过发热体不假,但是即使加热体本身热容量很小,但是发热体加热过程中温度已经超过所需温度一定的量,炉壁温度也可能超过,板子温度照样上冲。
这也不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有没有炒花生米的经验? 如果看 ...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红外加热管的加热体本身热容量很小,但是楼主的温度控制的很好!这个是楼主实践产生的结认,虽然我问的是楼主,但是结果是给你看的!“控制灯管还是准点,温控设置在120度的话都会在118到123之间,上下相差两度左右”“你这个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控制的很不错了!!!上下就差两度左右非常好了!!!”

网友:
33# :) 的确是真的!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
感谢各位高手的热心支持,晚辈十分感激!下部分基本完成,今天晚上草草的搞了下上加热!

因温控还没到,先把风枪拆了,调节电路全部干下来,看到发热体有白,黑,绿三根线,传感线两根,还有风扇马达上有个由四个二级管组成的整流桥,没拆之前量了下低档风是12V,高档风可以接近20V!再次请教各位该怎样和温控和继电器连接!风扇电源是要买独立的电源吗?

网友:
请师傅们指教一下!

网友:
感谢各位高手的热心支持,晚辈十分感激!下部分基本完成,今天晚上草草的搞了下上加热!
因温控还没到,先把风枪拆了,调节电路全部干下来,看到发热体有白,黑,绿三根线,传感线两根,还有风扇马 ...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你这个灯哪里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淘宝上就有啊!

网友:
都是高手,我也想做个啊

网友:
高手怎么都潜水了啊?司登立风枪发热丝里面有三个引线,白黑绿三色,该怎么接啊?在线等待

网友:
高手怎么都潜水了啊?司登立风枪发热丝里面有三个引线,白黑绿三色,该怎么接啊?在线等待
引用 网友A:

三个引线,1个是零线,还有2根,1个高温挡还有1个是低温挡吧?你连接好电路板,自己测试下电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今天在想个问题,风枪通过固态继电器好不好控制!温控晚上到!不好控制还要请教大家!

网友:
部份温控器对热风是无法控制的,只有高档温控器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买的是带PID自整定的,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买的是带PID自整定的,不知道效果如何!
引用 网友A:

呵,我也试了好几个国产PID自整定的温控了,都不能很好的控制热风,现在还在不断的寻找国产中的“极品”

网友:
昨晚上花了4个小时把自己的机器基本完成,测试上加热的时候,刚开始那个时候温度过冲的吓人,设定在180度,等固态继电器断开时可以一直升到205,等降到180度继电器闭合时温度还在降一直降到162!心想真的是不好控制风枪,最后回过神来,这温控不是有PID自整定功能的吗?怎么把它给忘记了,然后按着说明书设定P 。I . D值,可是不管怎样设定都是上下相差二十几度,设定几遍还是不行,最后干脆按说明书上的按着AT键3秒让它自动设定,等波动两个周期后AT灯灭的时候奇迹出现了,180度的温度已经控制在上下相差3到5度左右了,想想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感谢各位老大的热心支持,过两天上传个视屏给大家分享下成果!

网友:
昨晚上花了4个小时把自己的机器基本完成,测试上加热的时候,刚开始那个时候温度过冲的吓人,设定在180度,等固态继电器断开时可以一直升到205,等降到180度继电器闭合时温度还在降一直降到162!心想真的是不好控制风 ...
引用 网友A:

不敢相信,你的是什么牌子与型号的温控?我的温控设好PID后也能稳控在下负两三度,,但实测温度比设定温度低30-50多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点不明白你说的实测温度是怎样的来的,按道理来讲,如果你的温控器上下偏差不超过3到5度的话就说明的温控和我的差不多了,这应该和你传感器摆放的位置有关系,但是只要温控器能稳定在设定温度上下两三度,那么就只要考虑传感器的摆放了,因为出风口离探头的距离不同实际板上IC的温度肯定会有差别,因为热量被消耗了,所以传感器的摆放位置很关键!

网友:
我摆放的探头的位置是在桥的表面,这样的温度更贴切,更直观。但是可能这样会对温控的要求较高,所以目前为止,试了多种国产温控还没未能达到我的要求。不知你探头的位置放在哪里?还有就是不知道8205里面的是什么探头,而且我发觉用内置探头上下过冲温度更厉。还想知道你的PID值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是司德利的工业工业风枪,里面那根还留在那里面呢?买温控时就顺便配套买了一根K型热电偶(最高600度),摆放位置和你说的一样都是放在桥表面,PID值是自动取样设定的,不过我觉得上升温很快,升到150度的话要不了1分钟,所以做实验的时候只能手动的几十度的加,今晚上拿个板做下整套的流程,做个记录,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
就是奇怪,我不敢相信你的温控能稳定的控制热风的温度,我用了多个温控也搞不定热风,估计除非用PC41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光一个温控都几百块了,DIY不就不成DIY了,还不如去买台厂家的算了,花尽量少的钱做到成功!

网友:
我只是说普通的温控不能控制到热风,科学追求的是真实,没必要说谎啊。

网友:
温控探头是放在桥边上,温控器固态继电器只控制发热丝的通断电,风扇电源要单独接,工作时风扇一直在转,温控器到淘宝买二手进口货100左右,国产温控器精度好的少.

网友:
明天开始试机,成功率多少再告诉各位!

网友:
遇到难题了哦,老是烧固态继电器!

网友:
烧继电器的问题已解决!发几张成品图给大伙看看!

过段时间用的稳定了,就升下级改个三温区,买个带程序的温控!

中间那条铝合金的材料是空心的,下预热温感探头就装在里面,这样测温比较准而且还可以支撑主板!
现在上下温度都可以控制在上下6度左右,用此BGA做了个HP NC6000的北桥,成功了!在以后的日子还要不断改变,到时再拍段制作视频共享给大家!(因本人数码相机内存卡不够用,那就下次再说了!)

网友:
老烧继电器的原因是什么,说下

然后问下你那个上加热是用的什么型号的表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老烧继电器的原因是因为P I D调节控制温度太精确,使得固态继电器频繁动作,几乎达到了每秒动作一次,再加上买的是二十的便宜货,所以老是坏,现在买的好点的,再在输出端加了个保险总算不错了!温控器买的是90的 XMTD-6000的!

网友:
大大你的上加熱 熱風槍 是220V的電壓 ~是如何用的阿 ~接線 ~
如果換成 8205 熱風槍 ~如何接線  --出風的馬達是如何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没用过8205的,不知道里面的结构,我的是工业风枪,风扇电压是另外加的一个可调的24直流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能把你买的配件的淘宝地址都发出来吗,我也想自己DIY,在找材料

网友:
下温控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b17eeb&xID=0db1
上温控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7d5fdb&xID=0db1
石英灯管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cd440&x_id=0db1
风枪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d585f.htm?cm_cat=0
固态继电器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4ad48&x_id=0db1
其它的材料就要靠自己找了,我用的是主机箱,上面的主板支架网上也有卖,不过很贵,要是一套的话要300-400,可能我找的还是便宜的,我的支架是叫公司里的车床师傅帮忙做的,工具嘛,最起码手电钻要有一个,我做这个前后加起来花了大半个月的时间(白天上班)

网友:
問一下 你的上加熱 你 都怎樣加熱 ~有鉛的話 都如何設溫度 ~ 幾度會 燒掉晶片阿 ~--
下預熱 怎樣設可以 解說一下嗎?

网友:
还不如买一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下面预热设定在120,预热个一两分钟板上就可以达到100度左右,上加热做有铅温度是150,165,185,210,200然后冷却,前面三个温度加热时间都是在1分钟内,就是在210度是停留个二三十秒,然后再设置个200停留个二三十秒再冷却,无铅的还没做过板,只是找了块EPSON 250打印机的主板实验了一次,融锡温度要比有铅的高个三四十度,现在还在测试当中!

网友:
学习学习,楼主用相机架子,我找到一个话筒架子做上加热的架子,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网友:
请问楼主这几个开关是怎么接入电路的?是串联在温控的电源输入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好的,我就说下整机上点流程吧?接市电用的是两根很粗的多股铜电线,连接一个20A的空气开关,一开总开关两个温控都上电(只是继电器不工作)开关板上的下加热是开启温控器到继电器的线路(串联,关火线)上开关是开启上部分电源(照明灯),上部分还另外加了个风扇的调压开关,上加热开关是开启温控到风枪发热芯继电器的开关,这样的思路只是为了用上加热温控探头监测主板的预热程度,风枪风扇调压开关的作用就不用说了!

网友:
自己把贴顶起,让大家参考参考!

网友:
不错啊 。不知用了多少RMB?无铅的板子做了吗?效果怎样。行的话,我也做个。到时向你有偿请教。详情私聊。QQ 87300601

网友:
回复 网友H:
总RMB没超过1000,包括工具一起!无铅的可以做!

网友:
楼主那个滑竿哪里买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答案就在我的帖子里了,你认证看下吧,100度的温度是板上实测的,下预热温控设置温度在15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I:
很多地方多有买的,那个叫光轴吧?我的是拆复印机上的!很多地方有现成的,认证找下吧?网上有现成的简单的主板支架价格在2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