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WINDOWS 滚动那就过不去了`

楼主(2009-12-29):
昨天接到一客户的主机,航嘉电源,硬盘希接320穿口,梅捷主板。说是走到 WINDOWS滚动条那就过不去了。我开机检查,故障现象确认一置,然后用MHDD扫了下硬盘一切正常。就用GHOST做了个系统倒是G过去了,可一道WINDOWS滚动条那就过不去了。我就用我的一个并口10G硬盘G了下系统结果一切正常。就跟客户说是硬盘中病毒了,叫他给我一天时间做低格。然后我就用一晚上时间把他的硬盘全ERASE了。今天早上做系统做完还是那样。故障依旧。换了我的希捷160串口,故障依旧。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
是不是SATA的设置没设置好?要设置为兼容所有IDE的,

网友:
这块板子BIOSS里 好像没有这项设置·如果不是 设置的过还有可能是 什么问题?

网友:
sata线换过没有???如果换了,那可能是主板问题。也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这种情况,一般是IDE通道的驱动不匹配或者不兼容,找个新点集成硬盘驱动多点的系统

网友:
关掉所有I/O设备 看看可不可以进去 如果可以在一个一个的开 开到哪个不能进了就修哪 如果都关了还进不去 换SB

网友:
今天我也有块迈拓出现这样的问题,把硬盘跳线改了下就OK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板子桥的事,已经通知客户。建议换板子或者换南桥!

网友:
应该是桥供电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