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指示灯闪

楼主(2009-12-29):
是一个杂牌的15显示器,故障为开机时指示灯红色狂闪但是亮度很暗,闪一会以后就变绿色(亮度不暗了)此时显示器白屏,过几秒钟指示灯又变红,所有的电容都测试过了,没有坏,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不用研究了,通用板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无维修价值了,主控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的情况,我遇到过一样的

网友:
知道是通用板,那就重刷一下程序试一下,如有新的板最好是换一个板来写

网友:
先写正确的程序,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先量一下电源12V,5V.3.3V,1.8V各电压是否有偏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想了,,,直接换主板啊

网友:
楼主这图做的。。。要真的没的说的,好不容易才看清上面写的什么

如你所说如果电压波动比较大的话考虑换一下高压板,应该是启动电压不够造成屏点不亮

网友:
做维修店里要有配件啊!
用通用的板点一下不就知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吗?
要是驱动板的问题简单的查一下,不行就用通用的驱动板这样节省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