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60修复一例

楼主(2009-12-29):
平日里都是泡泡论坛,看看高手们的维修经验,收获颇丰。鄙人不才,从事维修行业半年之余,一年未到,维修中不免会走弯路,以下实例中描述难免会出现不妥之处,还请各位大侠手下留情,勿拍砖!

机型:联想E260
芯片组:82801DBM+855GME;
故障:触发后有电流上升至0.21左右掉至0.18左右不动。

维修过程:
1.根据电流值,初步判断分组供电有问题;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拆机先,三下五除二,板子出来了。
2.观察裸板,板载内存256MB ,此板维修过,上面有飞线,而且板子上所有的黑色胶皮都不见了。未见明显的元件烧毁,冒泡迹像;但有一供电处电容一脚都已经翘起来,我的乖乖。先不管,先焊上再说,焊上后故障依旧。
3.断电测量各供电电感阻值,发现PL507对地阻值为0。心想这下好办了,如果是电容二极管短路那我就捡便宜了,但是事实证明世上没有那么多便宜可捡的。

4.断开PL507,再测,后极短路。再用图纸搜索功能,唉呀妈呀!2.5V到了不少地方,北桥,内存......此处不一一例举了,各位看官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搜索一下.
5.用断开排除法,一一排除电容二极管等一些可以断开的后续电路,结果只剩下北桥与板载内存了.此板八颗板载内存,此时抽根烟想了一下:我宁可想信北桥挂了,也不愿相信板载内存有问题;
6.为了验证我的想法,我再量了量北桥附件的小电感,全部短路,请看以下图纸,L510,L511,L512,L513,L507五处全部是对北桥的供电,于是断开此五处电感,量靠近北桥端的对地阻值,依然短!此时,我坚定地相信,北桥真的挂了.

7.好了,我的终极武器登场了:司登利2310(术语:土炮).各位大侠莫笑哦.    温度310,风速四,几分钟时间,北桥取下,再量果真坏了.量板子PL507对地不短了,
8.将主板擦洗干净,涂上BGA专用助焊膏,放上库存芯片855GME,继续土炮赐候,轻轻触动芯片四角边缘,可以动了.OK.冷却后量PL507欧对地阻值42欧,1.35V也不短了(不好意思,上周修的机器记不清当时的数值了);
9.清洗干净后,上电.电流一路上升至1.2A左右.接屏,显了.完工.又是一顿噼哩叭啦.机器装好了.
10.上电,触发,进系统,跑3D十次,没问题,正准备收工,突然发现触摸板不能用.左右键都不可以用.我晕了.各位看官有人问了,不是已经进系统跑了3D吗?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接USB鼠标在用,不太习惯触模板.所以也一直没发现.
11.无奈,拆开机器,先量触摸板供电,竟然没有,看线路,我的那个晕呀,那么大的一颗保险F2不在了,我都没看见.找一颗保险换上,心想这下该大功告成了吧,嘿嘿...

12.这下学乖了,我没有装机了,接上触摸板进系统,再试,鼠标滑动OK,左键OK,右键无反应.还没完没了呢!骂了一声:XXX  ;继续查,先查触摸板,发现断线了.怪不得,直接从触摸板飞线至R56第二脚,再进系统测试OK.
13,装机再跑3D十几次无问题.至此此机修复.

感谢本本图纸区黑马思路图纸提供.感谢论坛!
另外,这份图纸连接页面的待定可以去掉了,经鄙人确认,正确无误!

网友:
一年未到,能有这个样子,非常不错了。呵呵!
思路很清晰!土炮用起来挺爽的啊!
这两天有个海尔W66的二修机,修好了这个问题又来那个问题。修得晕死了!

网友:
楼主装上也能用土炮吗,是土炉吧

网友:
发个士炮的图出来啊,我也在做啊没有资料啊,共享一下啊,

网友:
才半年多就那么厉害真了起,咱也才半年多,得多向你学习啊!

网友:
太帅了,努力学习,现在总是找不到思路

网友:
用土炮成功率是多少,  楼主,

网友:
请问怎么知道那几组电压是给北桥供电的?我就是搞不清楚桥、CPU、显卡等旁边的单独小供电电路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机子出这种问题是不好查的 要一面想一面看图 切记乱搞 我看楼住思路清晰值得学呀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如果没有论坛,大家的维修如同一头雾水,现在以养成有问题就上论坛。

网友:
好学习了。想看看你的士炮

网友:
楼主才修了半年就这么厉害了,,,我也快半年了,,,最吃亏的就是图纸不怎么看的懂。。不知道楼主在哪学的,,介绍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BGA芯片取下装下都用的土炮,司登利2310:温度310,风速四级。注意好火候与时间,成功率可达90%以上。

还有楼上的各位,需要看我土炮图片的,下次有做的话,发上来给你们看看,一起进步哈!

网友:
群里的实在人越来越多了啊,又能学东西,又能得到图纸,强烈感谢楼主。

网友:
这帖子不错,思路清晰,请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