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重启才能进系统

楼主(2009-12-29):
一机华硕P5GDI PRO的主板。P4 531的CPU。第二天开机或长时间断电后开机。会出现滚动条后就黑屏。光标无法移动。按RESET键后就能进系统了。并且使用正常。在热机情况下重启或短时间关机后再开机正常。主板上所有电容无鼓包。电源是航嘉冷静王1.3的。额定功率300W。机子没接光驱。挂了双硬盘。主板只有一个IDE接口。没串口硬盘。7300GT的显卡。功率应该够了。开机量电压12V在11.9V.+5V在5.1V。新装的GHOST系统。WINXP-SP3。也没木马。BIOS也没动。高手给个思路。谢谢。更换滤波电容后试机8小时。正常。停机一夜后早晨开机能直接进入系统。

网友:
先换电源,这种情况一般是贴片电容或者电阻的缺少

网友:
已将原电源拆下。发现有两只鼓包。分别是16V1000和10V2200.不放心将所有滤波电容跟换。在试机中。

网友:
学习中,我也遇到这样一个类似的故障,主板不开机,主板南桥供电附近电容鼓包,更换后开机正常,但进系统到进度条时死机,重装系统也不能解决,最后更换电源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