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ZM-BLP31B-G不开机

楼主(2009-12-29):
致铭ZM-BLP31B-G不开机,一插电源就启动测试卡显示D3,求维修思路

网友:
BIOS DDR18V DDR_VTT  DDR槽的119、120PIN的电压和对地阻抗(信号叫什么忘了,3V的电压开机时有跳变) 218PIN的电压(3V) NB到DDR得A/D信号的对地阻抗

网友:
自动通电你摸下I/O看发不发烫。触发排针那电压正常不。换个I/O看看

网友:
IO不发烫
触发排针5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