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猫不如孬猫 开路由断流频繁

楼主(2009-12-29):
由于使用习惯 我一直都用猫开路由 加交换机的形式 加上猫也可以销售 就备了几个不同型号的猫 在这些猫的使用中发现 很多好猫(牌子好 口碑好)开了路由会断流 而孬猫却很强大

什么断流?-----也就是开迅雷 BT 电驴 或者PPS网络电视 但凡采用P2P 多线程的下载 都会不经意的出现 断线  尔后你要切断猫电源 等一会才能正常恢复
但如果用拨号的方式 则永远不断 说明猫的本体素质还是能承受多线程的流量 但就是路由之后 体质就差了 具体原因尚在调查 搞不明白

我用过四个型号的猫: 华硕AAM600 , 中兴Z831,阿尔卡特511,贝尔s6307  除了中兴831开路由不断外 其余几个都会断 中兴831这种猫 人家说最差
哈哈 的确是差 容易坏 我一年从网通换了2个 唯一的好就是开路由无论多大线程下载都不会断

网友:
你能确定是猫断了吗,还是路由断了,

网友:
兄台,看清楚再发表意见。

楼主说的是单猫,开了路由功能,然后在猫后面加交换机!

也许那些容易断线的猫当初设计只是为了做猫,没有考虑到多线程下载这些。

网友:
可能是这些好猫同电信配合的好。

现在很多好猫还把路由功能“阉割”或隐藏了。

杂牌猫没有工夫去“配合”电信,直接把软件写进去的。

网友:
猫的自带路由功能跟专门的路由器稳定性还是没法比

网友:
831有很多版本,不同版本使用不同的CPU,不同CPU就有不同性能,如果是使用BCM的6338,倒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