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E3 不开机

楼主(2009-12-29):
我用来测试内存的主板, P5E3 不开机了,上卡不跑码,PCI 没有复位,IDE第一脚也没有电压,我跑IDE第一脚却跑不出来,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有谁知道告诉 我一下,还有就是这个板给个维修思路呀。谢谢各位了
华硕
不开机

网友:
按照时序,先测主板上的电压,各电压正常在测时钟,然后测复位,一般把前两个解决了,复位就有了

网友:
复位应该是南桥出来了的

网友:
不触发何来的复位呢?

网友:
先供电 在时钟 最后才是复位 楼主把次序别搞颠倒了

网友:
对啊,一步步来嘛,看看供电正常吗?

网友:
先查CMOS电路,开机电路

网友A:
主板没复位都是各路电压供电不正常,先修供电吧

网友:
先跑复位电路,有门电路子类的元器件找

网友:
从供电开始→时钟→PG→复位。

网友:
看看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有刷BIOS的工具的话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常用到的供电都量过了,都是对的。就是没有时钟,上假负载U也没有时钟,我换了在一片板上是好的时钟也没有用,换下来的时钟IC装到另一片板子上是好的,I/O 也换了。就是没有时钟。板子上没有烧过的迹像,也没有发热。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所有的晶振都用示波器量过了,都正常。

网友:
时钟IC的工作条件:
1、供电;
2、14.318晶体要启振;
3、系统管理总线.由南桥控制.电压约为3V.部分板需要;
4 、PG信号。(此脚有1.0V电平就OK)
以上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u座子虚汗了吧 导致上电不开机

网友:
大侠们,高人在哪呀。还是没办法呀。现在手里有两片一样的呀,

网友:
这个板我修的最多了呀/肯定是南桥问题呀

网友:
好。有远见

网友:
你说南桥问题,那是什么问题,怎么判断怎么修复?不要只枉下结论不做实事呀

网友:
百分百是南桥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