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维修软件3.71

楼主(2009-12-29):
常用的电池维修软件.含自制接口电路图及说明,是软件英文的,不过很容易懂的.制作简单,功能强大.

网友:
谢谢楼主了 找了好久了,下个用用看

网友:
这个管用吗

网友:
看起来不错  工具做起来比较麻烦 没那个时间 不知道有没有成品卖 也不知道效果如何  等下去看看淘宝有没有卖这个工具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演示版吧,没带芯片数据的,即使用专用编程器也没用,所以没什么价值。LZ骗下载分的吧?

网友:
没带芯片数据的,即使用专用编程器也没用,所以没什么价值

网友:
下来试一下,我上次换了个电池,里面有两个电池坏了,不能用,换上去充电显示满了,用了几分钟,再充电就再也充不起了

网友(2010-02-05):
研究研究来

网友:
硬件倒是好做,但怎么使用呢?这个我可是菜鸟

网友:
楼主能不能给个详细的说明?

网友:
看来学修笔记本还要有英语基础啊

网友(2010-03-16):
如果是破解了的就好了啊,!!

网友:
是个DEMO的。

网友(2023-05-07):
没带芯片数据,都光有软硬件也搞不了

网友(2023-10-11):
研究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