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 DDR2 RST检测问题

楼主(2009-12-29):
如题 主板915 母条128M 被测条 1G DDR2 很多都是RST扫描全红 应该不是SPD的原因 开机可以正确识别容量
本人测试一条双面16颗粒8位1G条
拆掉背面8颗粒 只留正面8颗粒 实际容量512M 未刷SPD信息 开机识别容量1G RST检测全红
求高手赐教 谢谢
主板
求助

网友:
贝贝老师说了DDR2坏的颗粒就像镜子一样

网友:
这个我知道啊 总不可能一面全坏 然后镜像成全红的样子吧?

网友:
疑似地址线短路。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免费程式可以测量这种故障。

网友:
那要怎样维修呢 换板 还是颗粒全部换掉呢??

网友:
先修改SPD把拆掉的一面屏蔽掉,再测试

网友:
蒙家大少
1,使用专用的设备检测,找出短路所在颗粒。
2,使用打阻值的方法进行排查,但对地址线短路的无效。

网友:
先改写spd为单面后测试

网友:
有的经过加焊之后 找出坏颗粒了~~

网友:
你都杀到DDR2来了啊,真是不错,我都还没有杀到那去啦